家人们 三个问题

楼主(2022-10-12):
这是我的工装   同时它也是一个吸盘1、这个吸盘它需要透明,就是粉色和紫色两块板我需要用透明材料,目前打算从PC,PVC,亚克力三选一(家人们给点建议和经验)。既然是吸盘,中间肯定有个气体腔室,我两块板中间要铣出一个腔室(粉色板上面还要一个凹面用于定位),透明材料铣完之后会不会变成那种白色,整个板会不会直接变花了,不透明了,能不能通过打磨重新变透明?
2、我两块板中间有个气体腔室,腔室体积为3143694.336 mm^3,但是我快换接头气孔的最小截面直径是2.8mm,我抽真空需要多长时间?(工装厚度有要求,快换接头不太好用大的)
3、我粉色板上开了360个吸孔,目前开的是直径2mm的,假设我产品重量1kg,我工况是产品在下面,工装在上面,就现有设计而言,我的设计是不是不合理?

楼主:
第二个问题最好能教下计算方法

网友:
如果要保证透明度可以直接在精雕机上用亚克力制作,但是亚克力的缺点就是太脆了,越大的板加工起来越麻烦,一般制作小件。第二个问题建议忽略你要抽真空就需要算在你的吸力下单位截面流过的气体速度(就像我们计算液体流量一样),以及考虑在工作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堵孔等情况。第三个需要考虑的是产品与工装之间会不会产生缝隙,即使产生缝隙,你的机器能提供多大的吸力?你的产品是被大气压强压在工装上的,你只要计算在密封情况下你的产品与工装接触面和与空气接触面的压差就可以得出你最大可以能吸起重的重物。

网友(点评):
强的啊老哥

网友A:
铣加工后变不透明,好像火抛光一下可以变透明,

网友:
三种材料建议用PC,其他两种不防刮,PC好点,PC强度也好。这种透明材料建议问下专业厂家吧。条件允许可考虑注塑,就是太不划算了。
你把透明工装放上面,应该是考虑可以看到加工状况吧。能否换个思路,考虑加摄像头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铣加工后变不透明,好像火抛光一下可以变透明,

我也听说过用火。但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听说过用火。但没见过。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玻璃可以火抛光

网友C:
亚克力可以火焰抛光
但是为什么要透明啊?自己做吸盘干嘛啊,买成品的吸嘴加弹簧不好吗?维护简单,发现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可以火焰抛光
但是为什么要透明啊?自己做吸盘干嘛啊,买成品的吸嘴加弹簧不好吗?维护简单,发现也 ...

我产品很大很薄  很脆  只能自己做吸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玻璃可以火抛光

亚克力可以,火焰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