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压力机构

楼主(2022-10-12):
各位大佬:
     客户需要对一个产品:外形(130*80*50,长宽高)进行压力测试。同时测试的产品有20-30个,每个单独测试。压力的大小100-800g.
场地受限,没有气源。但考虑成本控制,又不希望用电动+丝杆控制。
    不知道是否有较为成熟的弹性压力机构。比如弹簧组件,能手动控制弹性机构力的大小等方案或组件。
感谢!

网友:
砝码

网友(点评):
一语惊醒梦中人,是这个方向。多谢!

网友:
几个问题,你是如何施压?内部施压还是外部施压,外部施压是结构受压还是局部受压?结构受压就做个外形较大的标准块(外形固定用厚度来控制重量)局部受压就做个类似硬度计的东西。内部受压就只有吹气了。

网友:
这个时间并不难,要看具体使用情况和频率,让工程师整合一下,理个方案出来, 弹簧+可以调节螺钉

网友:
实在不行需要用到伺服电动缸的话可以找我 厂家直销伺服电动缸和行星减速机 重复定位精度在0.01MM以内 15575875246 李

网友:
100-800g?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