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神奇的增强属性编辑,CAD大师们进来一叙。

楼主(2022-10-12):
发现一个神奇的小功能。公司的CAD图纸模板,标题栏使用增强属性编辑块,集成为了一个标题栏目条。而且对应单元格,当输入的文字过多,超过单元格长度时,会自动压缩这些数字。原理应该是   动态文字+{表格宽度/文字高度比值},通过这个设置达到输入少量文字时,文字宽度正常,一旦输入文字过多,就会在区间内自动压缩宽度(不是布满功能,当文字输入少时,布满 功能会使文字拉宽)

我复刻这种方法时,仅能做到“增强属性编辑器”这一步,不知道怎么再由“增强属性编辑器”集成为原来模板那种标题栏目框,而且根据原来模板的样子设置好“表格宽度/文字高度比”后,  输入文字还是会超出框,,不知道有没有大师研究过这个根据输入文字数量多少,自动压缩文字宽度的功能

标题栏目条

标题栏目条

自动压缩字体宽度

自动压缩字体宽度

宽高比设置

宽高比设置

自己做的增强属性编辑器栏

自己做的增强属性编辑器栏

文字无法自动压缩

文字无法自动压缩

楼主:
有没有吊大的大只佬研究过?这里先给你跪了

楼主:
不是布满, 帖子开头我说布满功能来着。  布满是字数不够,会把文字宽度拉宽,  字数过多把文字宽度压缩。   而这个动态文字+宽高比的设置,  是字数不够时候文字宽度正常,只有宽度超过某个临界值,才会把文字宽度压缩

网友(点评):
就是布满功能,有时间纠结这个还不如多研究研究机构

网友(点评):
不是布满功能,您试都不试咋就这么武断呢。而且我现在搞得就是标准化设计,不需要研究机构,大侠

网友A:
这个功能早就有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早就有了呀

大侠,这个该怎么操作?我昨天百度一下午没找到操作方法。   1. 怎么集成为图片中的标题栏目条   2. 怎么根据动态文字设置的宽高比,让文字数量超过某一数值就自动压缩宽度,不超过时是正常宽度(不是布满功能)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A:
|长涯发表于 10-13 08:20
大侠,这个该怎么操作?我昨天百度一下午没找到操作方法。   1. 怎么集成为图片中的标题栏目条   2. 怎么根据动态文字设置的宽高比,让文字数量超过某一数值就自动压缩宽度,不超过时是正常宽度(不是布满功能)
你确定能通过限制字数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通过限制字数来实现?

是的,通过宽高比设置,超过一定字数才会被压缩,就好像我上传的图片里那两个不同数量的22222那样

网友A:
|长涯发表于 10-14 08:31
是的,通过宽高比设置,超过一定字数才会被压缩,就好像我上传的图片里那两个不同数量的22222那样

我印象中没有这个功能,你截图看看有没有这个设置,公司电脑没安装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没有这个功能,你截图看看有没有这个设置,公司电脑没安装CAD

我公司模板制作教程查到过这个,截图的描述。按他的描述过程设置动态字体的宽高比,结果啥用也没有,,公司以前的图纸模板,却确实有自动压缩这个功能(再次备注,不是使用了布满功能!!不是布满)。  困惑了我一个周了,没搞明白= =

网友(2024-12-05):
文字特性里边的宽度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