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空引水箱出入口的高度差

楼主(2022-10-12):
求解真空引水箱出入口的高度差,各数据如图,暂不考虑泵的汽蚀余量。

网友:
入水管底部高度减出水管顶部高度×水箱横截面得出最大空行程,实际空行程为水平面到入水管长度×入水管截面,考虑到空气压缩及水体内杂质与空气会一起进入,最大空行程大于最大实际空行程百分之二十到五十,视水体情况而定。我不是专业做这行的,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网友A:
极限10米,建议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10米,建议5米。

求推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