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23)为什么好多工程师难以接受涨套

楼主(2022-10-12):
看情况,无论是转向还是主驱动滚用涨套结构的不在少数。
用涨套装配、维修不能再方便了。

网友:
把轴割了

网友(点评):
确实把轴割了

网友:
大佬,在哪个二线城市,做哪方面的一年挣那么多

网友:
很简单,皮带机设计手册上没有,工程师用了就是不合规矩,而且轴承外径要变大,一切都增加成本。割轴,不是工程师的错,该割就割有啥不妥?

网友(点评):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A:
哈,涨套拆不下来,把轴割了?轴割了就能拆?

网友(点评):
我看楼主的意思是推荐使用涨套哦

网友(点评):
他这说的是没用涨套所以不好拆 把轴割了

网友:
刚某音才刷到胀套,说不好拆

网友:
使用胀套是增加了制造成本,不用则是增加了维修成本,角度不同自然选择就不同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

网友:
大部分年轻机械工程师设计的结构,自己亲自带操作工都装不上,更谈不上维修方便了。
举一个例子:直线导轨和滑块从背面上螺栓的。

网友:
为什么割轴?轴承拆不下?

网友:
要用的设备没在用,不敢呗

网友B:
大直径滚筒,反击破经常见到用涨套,,,有时候取不下来,只能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涨套拆不下来,把轴割了?轴割了就能拆?

问道点子上了,一只牛把头插进一个坛子里了,实在是拔不出来,就把牛头割下来,再把坛子砸破,牛头是出来了。

网友C:
在旧公司,试过涨套打滑,领导规定不准用涨套。在新公司,试过平键晃动,领导规定只能用涨套。

网友(点评):
我们这个论坛大神就是多!

网友(点评):
典型的因噎废食

网友(点评):
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旧公司,试过涨套打滑,领导规定不准用涨套。在新公司,试过平键晃动,领导规定只能用涨套。

网友:
盲!昨天修小冲床,来人报修说,踏一下,连续冲,不停。过去看,发现绊块轴上的齿轮松动,看到孔里没有连接轴与齿轮的销钉了。问题发现了,但车间照明不好,加上眼镜化,就是取不出来剩余的半截销钉。无奈,只有整块拆下来,拿到钳工案子上修,弄好再装回去。明知道不要拆的,但那个位置小(大皮带轮挡着),加上看不见,只有拆整块。有时候机修师傅都是急脾气,加上后边再有人催,于是乎头脑充血,几天干不下来,割了解气。就像楼上说的,割牛头再砸罐子!其实吧,这个时候应该洗洗手,撒泡尿(降低颅压),吸根烟,喝口水。完了说不定就有了解决方案。再者说,有的涨圈,只想到了涨的紧,没有替维修工想咋样拆卸方便,哪怕你只有拉出的螺纹孔,我相信机修工会制作小工具的。

网友:
不难,但很少看到有人搞。有一说一,涨套有涨套的问题,比如成本,装配,损失一点精度。看适用场合吧,很多场合也是不适用的。

网友:
为啥不割轴承?

网友(点评):
为啥不割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直径滚筒,反击破经常见到用涨套,,,有时候取不下来,只能割。,

反击破国内最大型号的3525,我过去设计的转子和轴用的涨套,轴承也是涨套式的,这也是走哈斯马格的路子,挺好的,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网友D:
涨套只适用于轻载荷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现在做自动化非标的多,一般为紧凑轻载结构。
涨套尺寸较大,小型结构使用很占地方。

网友(点评):
有些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涨套只适用于轻载荷

现在为什么改想法了?@未来第一站

网友:
谁说的,我一向都有创新精神,有时还用顶紧螺丝呢

网友(点评):
紧定螺丝我也用

网友:
胀套。机械工程师的文字功底这么差吗?

网友:
还是没明白,对胀套,楼主是推荐还是不推荐呢

网友:
我设计过的东西如果空间足够我就用涨套了,这样安装方便精度也好些,有些地方位置不够所以就没法用了的就只好用别的结构了。

网友:
像这种装配工艺不用涨套?归那工程师也想得出来。一维修想想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用涨套虽然说会增加一点点制造成本,但比起所增加的维修成本那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
轴承位用k6,过渡配合,过盈量30%,这种安装要用铜棒敲吧

网友(2023-01-13):
胀套应该不适合结构紧凑的场合

网友(2024-07-0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