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定位

楼主(2022-10-12):
想问一下给位高工:有多款夹具,共用一个母台,如何设计快速定位固定,且重复精度<0.01mm。
夹具可以看作一块板:

网友:
重复精度误差<0.01mm

网友:
且重复精度<0.01mm,这是快速能满足的吗?

网友:
看看今尾的快速换装夹具

网友:
语焉不详,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我们以前做机加的时候是在夹具上做固定定位块,提供装夹定位,能不能做到1丝的公差很考验操机员的水平,不知道你们在是一个什么工况,产品装夹是机械臂还是人工。定位一般都是在夹具上做,如果夹具上不好做的情况下就要在机台上做。如果能提供照片兴许可以给你提供别的解决方案。

网友:
首先,你的设备整洁度能始终保持干扰误差小于0.01mm吗?

网友:
用日本今尾柔性定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