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感应器设计与制造

楼主(2022-10-13):
(图片)

网友A:
这是做局部高频淬火的设备吧

网友:
开局一张图

网友(点评):
内容全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局部高频淬火的设备吧

内孔连续淬火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局部高频淬火的设备吧

感应淬火

楼主:
扫描淬内孔感应器

网友:
请问 高频机床里面的冷却管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2023-09-12):
绝缘材料,冷却机里、冷却机和淬火机床之间可以用金属管,然后用壁厚2mm左右的塑料软管,把冷却水倒入机床上预留的感应器固定座上,软管口和感应器冷取水入水、出水口用密封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