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轴承的密封形式,求助

楼主(2022-10-13):
带座轴承的密封形式,求助,简陋的设备,大智慧体现,谁有优质的解决密封方案,两侧防尘,目的!

楼主:
关键是内侧防尘,缺方案。

网友:
兄弟你的轴承不能加端盖吗?简单点套个塑料水瓶底,复杂点淘宝买个盖,再复杂点轴承座换了做个密封的然后加上注油孔

网友:
擦擦干净    拍一下看看    有没有放密封圈的空间

网友:
可以将轴承放在设备的外面,这样轴承就不用担心内部进尘,我见过设备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实在加盖,也可以整体外面加个钣金盒子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结构,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网友:
换一个密封好一点的带座轴承呀。

网友:
同意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