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动放盖机的问题

楼主(2022-10-13):
原理很简单:下面托住上面松开,上面托住下面松开掉下来一个盖。现在的问题是上面托住盖的叉杆(蓝色)怎么让它在水平方向有点弹性,不至于与盖硬碰硬,因为此机兼容不同大小的铁盖,所以叉杆结构不能太复杂

网友A:
接触的位置加胶垫,叉杆尾部加扭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的位置加胶垫,叉杆尾部加扭簧

老手!

网友B:
将上面托住盖的叉杆(蓝色)与产品接触部分直接包胶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样用不了多久就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上面托住盖的叉杆(蓝色)与产品接触部分直接包胶就好了。

这就要看你包胶的材质了,还要看你夹持力的大小。
如果夹持力大,你可以在快到夹持位时,加个弹性缓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