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电磁阀

楼主(2022-10-13):
有6个气缸,4个传感器。其中1.2.3.4号气缸同一动作,5.6号气缸同一动作,需要几个,什么型号的电磁阀?求大神指点

网友:
实在抱歉脑子秀逗了,太久没做气动设计忘记怎么选电磁阀了。我就是水个帖子。

网友:
共二组 分别用一个5/2阀,或两个3/2的阀控制。

网友:
看你有几个气缸同步动作,不知道缸径大不大,如果缸径大的话,要算一下气缸耗气量,然后根据耗气量去对比电磁阀的Cv值。然后根据对气缸的控制要求选择几位几通的阀。你给出的气缸条件不够

网友:
我要是你,提出问题后,就自己解答。让我们学习下你的不同。不要告诉我你不懂,然后供应商也不提供选型手册,那我可要质疑你如何混进某公司的了。

网友:
确认一下,您用什么气缸!?
双作用气缸!?
气路用什么控制!?

网友:
你要表达你的气缸要实现怎样的动作才行,好比你问你要回家,要用什么车。两轮,三轮,四轮,地上天上水上都可以呀,你什么需要你又不说

网友:
|enjoy炫御浪子发表于 10-13 19:48你要表达你的气缸要实现怎样的动作才行,好比你问你要回家,要用什么车。两轮,三轮,四轮,地上天上水上都可以呀,你什么需要你又不说
都选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