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热丝顺一个方向缠绕模具进行加热模具产生磁性是否有坏的影响

楼主(2022-10-13):
如图:加热丝线径1.5mm,17米长,外面串有瓷管绝缘,接220V电,模具厚度10mm,类似头盔,通电后,模具有磁性,请问下这种绕法有什么坏处没有,是否会增加能耗,或者降低发热量,磁性并不影响产品加工!

网友A:
双线回头并绕,,,,,

网友B:
可以避开单一方向绕线路,磁性几乎没有什么格外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呢!

这图显示不出来,我重新编辑的时候 都能看到,有点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线回头并绕,,,,,

这样能解决产生磁性的问题,瞧我这脑袋,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避开单一方向绕线路,磁性几乎没有什么格外消耗。

感谢,这样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