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半圆键?为什么用?

楼主(2022-10-13):
好像我从来没用过,除非外购件自带

网友:
作用还是传递力矩,是比较老的设计了。
没有数控机床的时候立铣刀加工不通的直键槽比较难,用三面刃铣刀就可以加工出半圆键槽。

网友(点评):
大神专业!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是高手!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点评):
在铣床上想加工一个这种键槽还比较麻烦呢

网友A:
好加工,便宜,作用和平键一样,只不过不适用大轴径的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加工,便宜,作用和平键一样,只不过不适用大轴径的轴

这种半圆槽要用三面刃的圆刀铣,感觉还没有用立铣刀加工键槽方便呢

网友:
这个我一般用在直径较小的轴上,特别适合圆锥轴上使用,通常键槽圆弧半径很小的,一般才2,30直径,不是用三面刃铣刀的,而是专门的月牙键铣刀加工的。

网友(点评):
我用过一次就是那个伺服电机的轴配合部分是圆锥的,上面的键是半圆键

网友:
半圆键很少用的,在小型油泵里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