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侧面作为安装基准加工靠边是否可行?

楼主(2022-10-13):
请教一下,请问一下轴承座侧面能否作为一个基准,在轴承座底板上加工一个靠边。这样安装轴承座时,直接沿着靠边靠齐,以减少轴承座的调整范围。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会不会达不到预期效果?有没有这样的设计?请各位提一提见解。

网友A:
这左右对称的,你能保证你用的那个边,就是这上面所谓的尺寸B所示意的那个边?万一反了呢?它如果两边都这样控制,会不会造成成本浪费?
参考线(导)轨的定位基面,有个标识,如果这轴承座上也有,那么可以这样搞。如果没有对应的基面标识,参看上面的理由。

网友B:
轴承座侧边定位,那么要考虑好如果有偏差,那轴承座往这面是不能借位了,是不是轴能借位回来。

网友C:
这种轴承座就是要装配时候两边调整的,以抵消加工和装配误差。一边靠死了就没法调整了,或者只能向一个方向加垫片调整,另一个方向调整的话,只能按装配数返修这个侧边了。

网友D:
我用过正面加销钉限位的方式,两侧没用过,因为两侧可能会出现调整的情况,前后调整意义不大所以前后装好一些。

网友E:
这样弄加工成本就上来了,本身装配过程中就存在累计误差。如果按照侧面作为基准,那轴承孔相关的同轴度或者其他形位公差怎么保证。

网友F:
轴承座底板侧面一般不加工的吧(一般也比较难加工),另外实际轴承座就是给你一定的调节用的,否则设计成固定的岂不更省事

网友G:
这种方式不行,装配师傅安装的时候还是要保证丝杆的滑动顺畅,假如你那样定位死了,不顺畅的话还是会拆掉定位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左右对称的,你能保证你用的那个边,就是这上面所谓的尺寸B所示意的那个边?万一反了呢?它如果两边都这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我还是不设计侧面靠边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座侧边定位,那么要考虑好如果有偏差,那轴承座往这面是不能借位了,是不是轴能借位回来。

之前想着可以考螺钉过孔和螺钉之间的空隙进行调整。但看了很多人的回复,觉得还是取消靠边安全一些。也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轴承座就是要装配时候两边调整的,以抵消加工和装配误差。一边靠死了就没法调整了,或者只能向一个方向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那我还是不设计侧面靠边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正面加销钉限位的方式,两侧没用过,因为两侧可能会出现调整的情况,前后调整意义不大所以前后装好一 ...

额额,原来前后可以加销钉限位,学习了,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弄加工成本就上来了,本身装配过程中就存在累计误差。如果按照侧面作为基准,那轴承孔相关的同轴度或者 ...

嗯嗯,之前是考虑丝杆模组整体网另外一边偏移,因为螺钉过孔和螺钉之间有个间隙调整。现在看了很多评论说不加靠边,那就按不加靠边的设计来安全一些。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承座底板侧面一般不加工的吧(一般也比较难加工),另外实际轴承座就是给你一定的调节用的,否则设计成固 ...

是的,有的是轴承座上开销孔,然后调整好丝杆模组与滑轨的精度之后,然后在安装底板上加工销孔,也就是配打,这样做最好。但我们没有相关加工能力,就想着用靠边。现在看来,这样设计是不妥当的。我打算取消侧面靠边。十分感谢您的解答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式不行,装配师傅安装的时候还是要保证丝杆的滑动顺畅,假如你那样定位死了,不顺畅的话还是会拆掉定 ...

好的好的,了解了。您说的很有道理,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H:
讲道理不行,标准件一般这个面不是作为基准面的,自己加工出图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额,原来前后可以加销钉限位,学习了,非常感谢您!!!

不要前后都加,只加其中的一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讲道理不行,标准件一般这个面不是作为基准面的,自己加工出图就可以

额额,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前后都加,只加其中的一边就行。

嗯嗯,前后都加属于过定位了。非常感谢

网友I:
轴承座原件一般是铸件,拼焊件,外形一舣是不加工的,所以不能当基准用
对经常要拆卸的,定位找正困难的,在底板上钻2个锥硝,或在外周钻3个靠山定位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轴承座原件一般是铸件,拼焊件,外形一舣是不加工的,所以不能当基准用
对经常要拆卸的,定位找正困难的,在底 ...

我看上银和THK上面的轴承座都标准了中心孔到侧边的位置公差,大概两丝左右,应该是作为中心孔的定位基准,因此是有加工的。我看到很多评论都建议不加工靠边,避免出现无法调整。我也不打算加工靠边了。由于公司加工能力限制,没法在底板上加工销孔。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