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杆传动的电机座是否需要设计安装基准?

楼主(2022-10-14):
请问一下,在一个伺服或步进电机+滚珠丝杠+双滑块的传动模组中,为方便打表调整,下图这种给电机安装座加工两个销孔进行定位的方式,是否合理?(之前甚至考虑加工靠边来保证,但考虑销钉定位加工难度和成本低一些。)因为一般安装是按照导轨基准侧——导轨从动侧——丝杆轴承座和丝杆——电机——联轴器锁紧的顺序来安装的,也就是整个左右方面的精度,应该是以导轨基准侧靠边作为方向基准的。所以,电机增加一面两销定位,可能会和导轨基准冲突。而且,这种限位,是不是还可能影响丝杆模组与导轨的平行度调整?如果要给电机座加基准,是不是加在电机座的前面,放置电机座出现偏转?

还请各位朋友提提建议,指点指点

网友A:
电机轴和丝杆轴之间加一个联轴器

网友B:
电机座和丝杆座是两个分开的东西,联轴器默认是弹性的,那么你打表安装的时候要电机轴和丝杆轴配合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和丝杆轴之间加一个联轴器

是有联轴器的,用的弹性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联轴器,电机座差不多装装

有一次就是随便装装,然后弹性联轴器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和丝杆座是两个分开的东西,联轴器默认是弹性的,那么你打表安装的时候要电机轴和丝杆轴配合打。

是这样的,要保证两者的同轴度。一般打表打在联轴器上,看联轴器的偏移量有没有超过联轴器的规定值。

网友D:
电机与丝杆要求同轴度越高越好,特别是高速时,联轴器都要校动平衡,所以要求不高(转速不高)才可以把定位销打在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与丝杆要求同轴度越高越好,特别是高速时,联轴器都要校动平衡,所以要求不高(转速不高)才可以把定位 ...

额额,请问一下这里的转速高低,一般指多大范围?比如小于多少为低速,多少范围为中速,大于多少为高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额,请问一下这里的转速高低,一般指多大范围?比如小于多少为低速,多少范围为中速,大于多少为高速? ...

这个个人认为采用高速电机(转速过万)为高速,按普通电机转速为中速,经过减速机的为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个人认为采用高速电机(转速过万)为高速,按普通电机转速为中速,经过减速机的为低速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这样理解确实很经典

网友E:
一般的联轴器能够抵消一点不同心,除非加工的公差特别差或者安装的时候有问题导致的整套传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联轴器能够抵消一点不同心,除非加工的公差特别差或者安装的时候有问题导致的整套传动有问题。

是这样的,安装的时候必须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