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求细节优化

楼主(2022-10-14):
堆料机悬皮张紧的液压系统设计,求细节优化。

楼主:
还用加平衡阀或者液控单项阀吗

楼主:
我把应用场景说明一下,就是堆料机的皮带张紧,行程很小,最开始可能几厘米,后期不超过1里面,都是往外打油缸,只有更换皮带的时候,才手动或者电动往后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小蓄能器,加节流控制涨紧的速度,回油加个过滤器
你写的汉字看不懂

人家那是一种书法

网友:
蓄能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