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里的油多久更换

楼主(2022-10-14):
      请问注塑机减速机的油多久更换?
一般设备齿轮减速机箱里的油多久更换?

网友:
额,大部分都是什么时候坏再来修或者换

网友:
也要看负荷的,每周检查下,时间到了就换。

网友(点评):
请教怎么判断时间到了?

网友(点评):
简易的好像是试纸,专业的就是化验看里面杂质含量。做过一个行吊的减速箱,重载使用,没多久烧坏了,后来才发现按时间不太可靠,里面发热太大了。

网友:
这不是应该有操作维护手册吗

网友(2022-12-04):
与设备所受负荷、设备环境工作温度、设备工作环境、用油规格有关。
润滑油是否更换看油中的指标是否合格,氧化值、酸值、运动粘度、颗粒、水分。
如果换油量不是很大直接更换就好,一般情况下润滑油使用24个月是没问题的,甚至
一些美孚润滑油使用时间长达5-6年之久。
但是在环境工作温度高的情况下,粘度容易降低,形成不了油膜就起不到润滑作用啦。

网友:
讲道理是按周期点检,实际上是望闻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