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的两个出水孔是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2022-10-14):
抖音上有个麻花钻的制作视频,原来就是这样滚出来的,以前一直以为那槽是切削加工出来的。但有的钻头上有两个出冷却液的孔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孔歪歪扭扭的出口刚好从钻头头部适当的位置

网友:
盲猜是在扭之前就先打出水孔,扭的时候认角度再扭。
麻花钻带出水孔的少,U钻那些带出水孔的多。

网友A:
这种小孔是使用电火花机床加工出来的,使用的就是上图的这种黄铜管,利用电蚀原理加工的小孔。只要加工材料导电就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孔是使用电火花机床加工出来的,使用的就是上图的这种黄铜管,利用电蚀原理加工的小孔。只要加工材 ...

螺旋孔也能打吗?

网友:
好多淬火的料的螺纹孔都是放电做出来的

网友:
还有一种工艺叫做粉末压制成型,钻头的原材料是金属粉末,通过模具利用高压压制成型,然后高温烧结固化,最后磨制出切削刃。螺旋的小孔是在模具压制时加工出来的。具体介绍可以看看这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8041043459622&wfr=spider&for=pc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孔也能打吗?

我不懂,脑洞一下,螺旋黄铜管,然后本体一起旋转

网友:
像拧麻花一样,所以叫麻花钻

网友:
拧出来的是高速钢的麻花钻,带内冷孔的一般是合金钻头,合金钻头是磨出来的,我是做合金钻头的,我们做的内冷钻头的孔都是棒料自带的,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清楚,说来惭愧。我觉得应该是毛坯料烧结之前就做好的了。

网友(2022-11-16):
做刀的不了解工艺,你是做业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