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的第一个问题

楼主(2022-10-15):
用精雕机加工钛合金,怎么样使倒角没有毛刺,(在二十倍放大镜下看)

网友A:
对工艺不太了解,你这个应该是肉眼不易见的毛刺,印象里可以试下超声波去毛刺,

网友B:
倒角之后再用磨料刷刷一遍

网友:
要摸索出合适的倒角刀参数,注意倒角刀的锋利情况,及时换刀

网友:
以前做产品的时候,倒角刀预设寿命是500件必须更换,实际上都懒得换,做到两三千件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记得有的产品毛刺多,就加了一把刷子。做单件毛刺多就再加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工艺不太了解,你这个应该是肉眼不易见的毛刺,印象里可以试下超声波去毛刺,

超声波不行,毛刺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角之后再用磨料刷刷一遍

3MM以下的孔和槽,有这样的磨料刷吗

网友(点评):
查一查日本锐必克,3mm以下很小了,不知道有合适的没

网友(点评):
其实也可以考虑机床上倒角刀搞一下,然后上挤压研磨。对于小孔相贯,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

网友:
可以试试等离子或者激光去毛刺技术

网友:
犄角旮旯的小毛刺试下酸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