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04/316不锈钢轴公差配合及装配

楼主(2022-10-15):
请教各位老师,有些需耐腐蚀环境,需采用材料:304/316不锈钢,①、304/316不锈钢轴与轴承的公差配合,采取常规m6,k6,

②、304/316不锈钢轴与链轮或齿轮的公差配合,采取常规H7/m6,H7/K6,
比较难装,一旦拆卸,轴和轴承都容易拉伤,请请教大家公差怎么取的?以及装配时如何处理的?

网友A:
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与轴承安装结构、设备使用工况、温度和转速、负载大小、轴承大小等有关系,这个真不是随便给的。但是,可以给你一个参考的是:你不要管什么工况、什么转速等等,小轴承其轴的尺寸最大加0.02,大轴承最大加0.035,遵循这个基本不会错。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老油条

网友B:
公差配合需要看工况及装配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与轴承安装结构、设备使用工况、温度和转速、负载大小、轴承大小等有关系,这个真不是 ...

谢谢!冲击不大,低转速,轴+0.02,一旦拆轴承或齿轮,碳钢的没问题,但不锈钢的拆出来,轴多半都损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配合需要看工况及装配能力。

谢谢老师,冲击不大,转速较低,主要是不锈钢304和316没硬度,一装一拆都容易拉伤轴或齿轮等,不知道轴是否需表面处理,或装配和拆卸方法上区别

网友:
不锈钢太软了,可以说“逢拆必划”,可以看具体的腐蚀环境是啥样的,考虑用镀铬

网友C:
不锈钢很软,轴承钢很硬,还有一种不锈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很软,轴承钢很硬,还有一种不锈钢轴承

用的不锈钢轴承,主要是轴拆装易拉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冲击不大,转速较低,主要是不锈钢304和316没硬度,一装一拆都容易拉伤轴或齿轮等,不知道轴是 ...

低速,无冲击载荷。轴与轴承配合,轴用g7就可以了,方便拆装。链轮与轴配合用H7/g6也足够了,小的不锈钢轴拆装方便留0.01-0.03的间隙量。齿轮配合,还需要知道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无冲击载荷。轴与轴承配合,轴用g7就可以了,方便拆装。链轮与轴配合用H7/g6也足够了,小的不锈钢 ...

想问下,轴用g6/g7,有一定的冲击,能承受吗?要是正反转,会不会配合太松,想知道轴用g6/g7,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轴用g6/g7,有一定的冲击,能承受吗?要是正反转,会不会配合太松,想知道轴用g6/g7,实际使用情 ...

曾经有一个应用,链轮传动,脉动载荷,频率5Hz,载荷大小忘了,峰值至少500N以上,轴径20,间隙配合,材料45,没做任何热处理。半年坏一次,轴承位磨损严重,改为调质处理后,就没坏过。
主要还是要看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