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中性层系数k和k1的区别

楼主(2022-10-15):
最近社区有位大佬分享了一本钣金书,看到这里有点不理解这个有压料情况和无压料情况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专业人士知道,先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知道有这么回事。V型折弯和U型折弯的展开系数是不一样的;你了解的是折弯机那种V型。模具上U型折弯摩擦系数大小展开系数也是不一样;资料只能作为参考;像这种0.0几的系数精度在现时加工中确又很难做到0.1的精度。抛开一切就同样的牌号厂家不同可能差别都很大。根据已有条件选择或设计折弯方案;然后再去选择折弯系数。。。。有压力延展就会多一点;没压力延展就少。延展多展开系数必然要小一丢丢

网友:
受教了,感谢大家

网友:
钣金的k值,还是要取决于实际才可靠,纯粹的理论计算,往往有偏差。我手里有一篇试验数据,用了好长一段时间,较贴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