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设备气源的稳定

楼主(2022-10-15):
生产线设备最近气源方面有两个问题比较棘手;
1、管路里面水太多,每班结束地面上总会有一滩水

2、很多设备的两联件显示气源压力不足,导致工装上气缸输出力不够,产品都压不住

反观产线设备,这样的设计气源处理部分是有问题啊!
气源过滤器没有,储气罐选用太小!
    我们现在设备使用气压力也在6公斤左右,当时估算用2个22L储气罐,没有考虑到用气量,后来测算了过整体设备用气量是0.6-0.8m3/分钟。
    所以前期设计时应该根据生产设备用气量来决定使用多大的储气罐。如果空压机是50L/min ,储气罐选择50L,那么空压机就会频繁的进行加载和卸载,导致气压不足。
    储气罐最好的是大于空压机排气量的三分之一,小于空压机的排气量的三分之一二。
当然储气罐对于空压机来说,就好比弓和箭。一般都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储气罐作为空压机必备的一类后续设备,能达到空压机最佳的使用状态是最好的。但是最终还是要满足终端用气。
所以这次要改用1立方的储气罐了!

网友A:
加ྀི装ྀི储ྀི气ྀི罐ྀི

网友:
设备不可能配很大气罐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车间气源压力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储ྀི气ྀི罐ྀི

还有一条,那就更完美了。

低于工作气压就停机报警。

网友(点评):
低ྀི压ྀི停ྀི机ྀི有ྀི可ྀི能ྀི出ྀི现ྀི危ྀི险ྀི~~~~~~···

网友B:
设计的时候工作压力选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时候工作压力选小一点

那么缸径就要加大,空间和成本有压力。

网友(点评):
就是说一点设计经验。系统分档你气缸用到0.6如果气缸少还好如果气缸数和供气气源不匹配就会出状况!

网友(点评):
我一般0.5,就怕气管细长

网友(点评):
0.5是马马虎虎,LZ系统0.6~0.8经减压阀后的0.5也不够平稳,在压力稳定性要求高的设备上还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储ྀི气ྀི罐ྀི

啥样的危险?

网友:
工厂的气源不稳定,你搞再大的储气罐也白搭
1立方的储气罐没见过放在设备上的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15 23:34
还有一条,那就更完美了。
低于工作气压就停机报警。

好建议,马上增加

楼主:
|xx123458xx发表于 10-15 21:40设备不可能配很大气罐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车间气源压力跳动
能补一点也是好的

楼主:
|LiNing_jrjub发表于 10-16 11:40工厂的气源不稳定,你搞再大的储气罐也白搭

1立方的储气罐没见过放在设备上的
确实如此,还是螺杆式空压机给力

网友:
改成分列式式气源吧,每台机器用一个独立的空压机

网友A:
设备挨个停机,各工序挨个调试/维修,堆积无处放置的半成品/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挨个停机,各工序挨个调试/维修,堆积无处放置的半成品/废品~~~~~~···

那是基建的问题,不是自动线和设备的问题。

只能停线技改。气压不够,硬刚出来的也是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