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自吸泵的吗?其进出口都需要设置防倒流装置(止回阀)吗?

楼主(2022-10-15):
首先想问下所谓自吸泵(应该也有好多类型吧,我们就挑最常见的说),从大类来说到底是属于什么泵?
是属于离心泵吗?(当然,分类的角度也有好多)

然后它和那种普通的(潜水)排污泵有什么区别?只是输送的介质不同吗?(清水和污水?)

自吸泵进出口是否都要安装止回阀?如果是,适合安装什么类型的止回阀?

以上,请指教~
对水泵和管件了解甚少,惭愧啊

网友A:
凡是具有泵空能力的都属于自吸泵,容积泵都具有泵空特性。
容积泵里分:柱塞泵、叶片泵、齿轮泵、膜片(隔膜)泵等。
柱塞泵自身带单向阀可防止回流,叶片泵、齿轮泵只要输入轴不会倒转,都能防止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是具有泵空能力的都属于自吸泵,容积泵都具有泵空特性。
容积泵里分:柱塞泵、叶片泵、齿轮泵、膜片(隔 ...

你好  请问什么叫做“泵空”?潜水泵也算麽?
所以我但是俗称的自吸泵应该狭义的指某一类泵吧?

“离心泵”和“容积泵”这两大类泵有没有从属关系?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有多少交集?

我印象当中离心泵自身都没有防倒转能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什么叫做“泵空”?潜水泵也算麽?
所以我但是俗称的自吸泵应该狭义的指某一类泵吧?

泵水或者油的介质的泵,同时具有泵空气的能力,叫泵空。
电风扇或离心式风机能泵空气,但不能泵液体,不能算。

离心泵不具备泵空能力,其使用前必须往泵里加水。但离心泵可以再入口加单向阀,首次使用加水使用。

潜水泵是离心泵的一种,把泵体直接没入水中使用,所以不用加水就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水或者油的介质的泵,同时具有泵空气的能力,叫泵空。
电风扇或离心式风机能泵空气,但不能泵液体,不 ...

所以所谓的狭义的“自吸泵”,应该是离心泵吧,不是您说的容积泵呀

网友B:
我理解通俗的自吸泵是专门指离心泵中的具有自吸功能设计的自吸泵。普通的离心泵也有一定的自吸能力,但不叫自吸泵,这里的自吸泵是指离心泵中有专门的设计,如有储水腔等,有很强的自吸能力的泵。
自吸泵一般不需装底阀,至于出口的止回阀要看具体泵和管路要求来决定。
至于清水和排污泵的差别,我觉得是流道的设计不同,不易堵塞的会损失扬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所谓的狭义的“自吸泵”,应该是离心泵吧,不是您说的容积泵呀

有空看看关老师的《现代泵技术手册》上面有详细的分类说明!同一个结构的泵在不同分类下叫不同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看看关老师的《现代泵技术手册》上面有详细的分类说明!同一个结构的泵在不同分类下叫不同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通俗的自吸泵是专门指离心泵中的具有自吸功能设计的自吸泵。普通的离心泵也有一定的自吸能力,但不叫 ...

自吸泵离是不是有一种叫做自吸排污泵的?这种自吸泵是可以打污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吸泵离是不是有一种叫做自吸排污泵的?这种自吸泵是可以打污水的吧?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