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Z轴带刹车电机,做一段时间就慢慢的往下掉

楼主(2022-10-15):
目前做1个小时左右Z轴就下降3CM,然后重新复位后就好了,在做一个小时就自动往下掉,请教各位大神这种什么情况

网友A:
联轴器松了或者联轴器有问题,Z轴过载会报警,包扎有问题,整个Z轴会掉下来

网友B:
轴向定位有问题呗,丝杆+轴承+轴承座+丝杆螺母座,其中至少有一处轴向定位完全没有或者有问题。

网友C:
负载超了,拿根弹簧吊着就好

网友:
没图怎么说

网友D:
垂向的Z轴,肯定需要配重和抱闸的配置的,你从立加的Z轴就可以看到.精度要求再高的话,还要配平衡装置。

网友:
看一下联轴器是不是松了,掉

网友:
程序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定位有问题呗,丝杆+轴承+轴承座+丝杆螺母座,其中至少有一处轴向定位完全没有或者有问题。

好的 我排查一下,目前正打算换一个运动控制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超了,拿根弹簧吊着就好

这个条件满足不了啊

楼主:
没有图 现场观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松了或者联轴器有问题,Z轴过载会报警,包扎有问题,整个Z轴会掉下来

联轴器顶丝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两个电机对调了一下,右边这个还是不行,排除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垂向的Z轴,肯定需要配重和抱闸的配置的,你从立加的Z轴就可以看到.精度要求再高的话,还要配平衡装置。

这个都有去计算的,关键是另外一个没有问题,就这一个有问题

网友:
首先找机构问题,肯定某一点存在相对滑动,电机与减速机连接点;减速机与输出机构连接点 ;运动机构是否存在重复性误差;打一个表,然后重复往复运动,看误差,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就找找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松了或者联轴器有问题,Z轴过载会报警,包扎有问题,整个Z轴会掉下来

是不是Z轴电机的抱闸制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