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方地圆折弯放样的请教

楼主(2022-10-15):
想做一个大口径的天方地圆,用折弯放样怎么实现每个圆角单独放样,并且在圆角两侧边线使用边线法兰再折一个短边,或者将这个单独的圆角从中间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折弯再焊接,请教以上如何实现,谢谢!!

(方口尺寸为130081600,圆形尺寸为1020,高度为350,板厚为1.2)

网友A:
话说钣金的这个天圆地方,用在什么场合?料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钣金的这个天圆地方,用在什么场合?料斗?

例如通风啊

网友:
金林板金

网友B:
下个钣金插件,我用的是钢构cad插件

网友C:
你这不是天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钣金的这个天圆地方,用在什么场合?料斗?

走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天圆地方

这是个四分之一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钣金插件,我用的是钢构cad插件

我不是要整体放样,我是想单独把圆角的部分拿出来放样,并且在圆角的两侧边线处再折一个短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整体放样,我是想单独把圆角的部分拿出来放样,并且在圆角的两侧边线处再折一个短边

不要的地方切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的地方切掉啊

现在就是切割成了三个实体,但是最边上有圆弧存在,想着能不能单独画这个圆角部分,还有就是那个出发点的地方每段折弯都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