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无内圈滚子轴承的轴材料选用

楼主(2022-10-16):
论坛上的贴子也都找了一遍,还是拿不定主意。按要求硬度要HRC58度以上,选轴承钢很容易达到,但是轴实际是受弯矩,偶尔做摆动,启动时有突然增大的大负载的轴,感觉对抗冲击韧性还是要有一定要求的吧?

设计时许用弯曲应力按120Mpa左右设计,静负载时轴承钢应该是没有问题,但能不能承受的住启动时突然增大的负载?因为是起重设备,所以还是想要安全一点。选用40Cr的话,表面淬火好像硬度只能到HRC55度?差一点硬度影响大吗,会影响轴承寿命吗?

轴只做偶尔的摆动,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其他方案,像是是氮化钢,又或者表面度硬铬,能达到使用要求吗?轴只是几个的样品,还要考虑工艺尽量简单一些,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20Cr2Ni4A

网友B:
感觉完全可以采用20CrMnTi或者20CrNiMo替代,渗碳崔侯后硬度,强度,韧性,疲劳性能都很好,而且制造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完全可以采用20CrMnTi或者20CrNiMo替代,渗碳崔侯后硬度,强度,韧性,疲劳性能都很好,而且制造也很容 ...

好的,谢谢,我查查这些,感觉型号好多,以前接触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Cr2Ni4A

好的,谢谢,我查查这个材料

网友C:
无内圈,说明负荷不大,45#表淬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内圈,说明负荷不大,45#表淬再磨。

负荷挺大的吧,但是尺寸受限,使用滑动轴承启动力矩太大(手动操作),所以没办法,选的轴承理论静载荷80KN,受力不到30KN,应该没问题吧。不考虑45#是因为安全系数想要高一点

网友(点评):
负荷不会大于翻转犁吧,,接触过3-5铧翻转犁都是这种用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荷挺大的吧,但是尺寸受限,使用滑动轴承启动力矩太大(手动操作),所以没办法,选的轴承理论静载荷80 ...

45#表面淬火硬度到得了HRC58吗?差了一点影响大吗?45钢是不是不能渗碳?

网友(2022-12-03):
引用 楼主:
45#表面淬火硬度到得了HRC58吗?差了一点影响大吗?45钢是不是不能渗碳?

45钢属中碳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渗碳处理。而且即使调质,表面硬度达到58HRC也有困难。另外根据楼主提供的工况,载荷并不大,个人感觉并不需要十分纠结材料问题。
选型特殊之处就是既做轴,又要做轴承的滚道,与滚动体接触,承受交变接触应力。这个HRC58就是为了不影响轴承的疲劳寿命而选择的最低硬度。
根据经验公式(此处略),如果滚动接触表面硬度值低于58HRC,额定动载荷的计算系数将会降低,所以就降低了轴承的承载能力,进而降低轴承的疲劳寿命。
综上,建议楼主选择轴承钢类材料做轴,并综合考虑轴类件的支承和抗弯、抗剪能力要求,选择最终材料牌号以及合适的热处理工艺。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有说明轴的直径大小,轴承的相关尺寸也不明,对不同尺寸的轴,选择和材料是不一样的,细轴用渗碳钢,粗轴用55高碳钢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