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承座上的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2-10-16):
我在THK上面下载轴承座,发现和THK产品手册上有一些区别:模型库上面多了一个“COLLAR”的东西,翻译过来就是“”。而在THK丝杆选型时,同时选择了轴承座后,发现并没有这个东西。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小伙伴,请问一下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图片分别如下

多出来的东西

多出来的东西

丝杆组件

丝杆组件

thk手册

thk手册

网友A:
类似轴承调整环,用来轴向定位的。

楼主:
不是卡簧,类似轴套之类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专门加一个,不加也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轴承调整环,用来轴向定位的。

嗯嗯,不加也能直接用吧,而且丝杆轴端与轴承座配合长度也是标准的。

网友B:
轴向定位圈,主要是提供-5密封环-完整外圆的,因为有的丝杠螺旋槽是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定位圈,主要是提供-5密封环-完整外圆的,因为有的丝杠螺旋槽是通长的。

额额,明白了,也就是有些丝杆缺少了那个与密封圈配合的轴肩。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C:
轴环,你该换一个翻译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环,你该换一个翻译工具了

哈哈哈,是的

网友:
轴套卡簧吧

网友D:
挡圈,,是一个标准件,国产轴承座(固定侧)会配两个 。。

网友E:
定位环,轴向定位用的,可以简化你的轴设计,不用自己设计轴肩了

楼主:
不是卡簧,就是个轴套,据上面的评论说是因为有些丝杆没有专门的那部分轴肩,需要轴套来补偿和密封圈内圈形成配合。

楼主:
是的,具体看丝杆轴端形状,来决定是否选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挡圈,,是一个标准件,国产轴承座(固定侧)会配两个 。。

是的是的,如果买标准的丝杆,就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位环,轴向定位用的,可以简化你的轴设计,不用自己设计轴肩了

嗯嗯,是这样的。我看到THK的标准丝杆轴肩已经设计好了,我就不用选择这个定位环了。非常感谢

网友F:
轴承座厂商叫挡圈,是固定端轴承座的标配,前后各一个,一是有一个完整的密封外圆,二是密封配合。丝杆同一公称直径下的实际误差相差比较大,密封件和丝杆不好直接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承座厂商叫挡圈,是固定端轴承座的标配,前后各一个,一是有一个完整的密封外圆,二是密封配合。丝杆同一 ...

请问一下,是不是也可以不选?我看到THK手册上面配图也没有这个挡圈,在THK模型库里面可以选或者不选这个挡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不是也可以不选?我看到THK手册上面配图也没有这个挡圈,在THK模型库里面可以选或者不选这个 ...

是可以的,同一丝杆公称直径下有不同,但相应配套尺寸是在这个公称直径的标准上做的,所以您选择的那款实际直径尺寸与公称直径尺寸一致的话就可以不用选,当然还有个完整密封的考虑。另外锁紧的一边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可以的,同一丝杆公称直径下有不同,但相应配套尺寸是在这个公称直径的标准上做的,所以您选择的那款实 ...

嗯嗯,锁紧的那一侧轴环应该是标配吧?之前还没太注意

网友G:
4是固定盖,是压紧轴承的。4的中间有5,5是密封圈,是一个骨架油封,一端一个共两个。骨架油封是橡胶的,起防尘作用。这两个环一个穿过左边的骨架油封顶在左边的轴承上,另一个穿过骨架油封顶在右边的轴承上,这样才能锁紧。没用环根本锁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4是固定盖,是压紧轴承的。4的中间有5,5是密封圈,是一个骨架油封,一端一个共两个。骨架油封是橡胶的,起 ...

感觉没有什么锁紧力啊?从左往右看,是螺母顶紧轴环,轴环顶紧轴承内圈,轴承内圈顶紧轴肩。左侧的密封圈有螺母挡住,中间有轴环配合。右侧的密封圈与丝杆轴肩配合,无轴向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没有什么锁紧力啊?从左往右看,是螺母顶紧轴环,轴环顶紧轴承内圈,轴承内圈顶紧轴肩。左侧的密封圈 ...

先弄清楚一点:左右两侧的密封圈里面各有一个衬套。右侧的衬套一端顶着轴承内圈,一端顶着丝杆;左侧的衬套一端顶着轴承内圈,一端顶着螺母,怎么会没有锁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弄清楚一点:左右两侧的密封圈里面各有一个衬套。右侧的衬套一端顶着轴承内圈,一端顶着丝杆;左侧的衬 ...

右侧的衬套一端没有顶着丝杆,从thk模型图上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向定位圈,主要是提供-5密封环-完整外圆的,因为有的丝杠螺旋槽是通长的。

6楼 正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右侧的衬套一端没有顶着丝杆,从thk模型图上来看

从图上看衬套还只有一个呢,为什么数量是两个?图上顶着右侧轴承的丝杆部分比丝杆外径大,这是早期丝杆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上看衬套还只有一个呢,为什么数量是两个?图上顶着右侧轴承的丝杆部分比丝杆外径大,这是早期丝杆的 ...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