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足位移台的技术难点是什么?

楼主(2022-10-16):
最近几年6足位移台使用越来越广泛,精度需求也越来越高;国外的PI可以做到u级的定位精度,国内有很多厂家在,能做到u级的厂家却很少;

PI对外介绍:不同精度的6足所使用的关节和驱动装置不一样;
                   关节精度由低到高依次是:球窝接头—>精密虎克铰—>柔性铰链
                   驱动装置精度最高的依旧是压电电机
疑问:用在定位场合的6足技术难点在哪里呢?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想到点别的,并联机器人(倒置安装那种),国产哪个牌子好?

网友(点评):
格局打开,上Pi

网友(2023-11-07):
这个玩意,目前PI确实好,不知道理波的咋样。国内也有一些厂家在做,据我所知,因为成本问题,关键部件都是国产的,在精度上确实差异大。说到底,这类产品很依赖制造工艺能力,之前有设计一款高精转台应用于半导体检测,对背隙,定位,重复定位精度要求都高,设计的小模数蜗轮蜗杆,因为有热管理要求,驱动电流小,老化测试发现某个点位总会卡滞,调整中心距后,背隙增大,后来只能找日本的标品做改制,但是模数又大了,整体规格又大了。

网友(点评):
连接和导向部位很难把控,微米级运动,无间隙运动是首选,常规的轴承和导轨因间隙的存在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轴承,导轨肯定有游隙 这些小的运动模组其实也挺有意思 以前一直做自动化 没怎么关注这块 能选型就行 三年前进入这行 对精密机械设计 公差分析有了全新认识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