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后面的旋转件

楼主(2022-10-16):
(图片)

网友:
至少说明如何旋转

楼主:
沿着中间的转轴转动即可

网友:
镜子在哪

楼主:
就是图片上的那个镜子,后面是有个转轴的,镜子就能旋转,不知道镜子后面的那个转轴是啥样的

网友:
转到后面看看

楼主:
不用转到后面,翻转角度不超过60度就可以

网友:
间歇转动还是怎么转动?  总要描述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