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垂直按装

楼主(2022-10-16):
现在一个双杆气缸垂直安装在一个架子上,下面挂一些板和喷嘴大概7到8斤左右的重量。我想在它断、电断气的情况下是一个回缩的状态我该咋样设计啊?我现在就想到一个用弹簧挂在一个架子上通过弹簧来进行限制,但感觉又不太好,请问大佬们还有啥方法啊?

网友A:
单作用气缸,弹簧压回型

网友:
中封电磁阀 诱导阀

网友B:
你看这样行不行,按照2楼说的,用单作用气缸,但是不能直接电磁阀控制,假如用一个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在断电的时候没问题,电磁阀弹簧复位,气缸大腔连通消音器,气缸弹簧拉上去,但是假如只是断气,虽然断气了,但是可能存在憋气的情况,这个时候大腔气是排不出去的,如果能保证断气情况下,大腔能连通大气就没问题。假如不能保证,还有一个办法,这个主气路用一个气控阀,就是把两位三通单电控的电控改成气控,然后这路控制气再用一个两位三通的电磁阀控制,可以选小点的电磁阀,这样,不管你断电断气,主气路的气控阀都会复位到让气缸大腔连通消音器。
楼主分析下我的方案行不行,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作用气缸,弹簧压回型

大佬 这个气缸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下 行程最大的就100mm  有推荐的气缸吗?这个气缸是安装在这个架子上的不知道行程够不够?第一次弄这个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样行不行,按照2楼说的,用单作用气缸,但是不能直接电磁阀控制,假如用一个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 ...

对于这个方面我不太会啊!第一次弄这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作用气缸,弹簧压回型

行程大概得200

网友C:
垂直安装回缩时有负载吗?单作用气缸没法在很大重力负载时回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安装回缩时有负载吗?单作用气缸没法在很大重力负载时回缩吧?

我在网上查了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D:
搞个这玩意拉下就行了比弹簧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这玩意拉下就行了比弹簧好看

主要是考虑到方便小巧简单,这个感觉安装体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