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文字问题

楼主(2022-10-17):
比如文字43,旋转了180度,变成了34,怎么办?
可能有人问:为啥转180度?
解释一下:是因为文字和模型方向有关系,
不转的话不行

网友:
画条辅助线,看到上面那个曲线哪个框没有, 写文字之前先选好那条辅助线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zhonshui发表于 10-17 10:00画条辅助线,看到上面那个曲线哪个框没有, 写文字之前先选好那条辅助线
是的,后来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谢谢
但是现在新问题又来了:
字高不变,微连的厚度有要求,怎么处理?
网上下载的连筋体字体,微连距离不能改,
话说打钢印也可以,但是公司没有打钢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后来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谢谢
但是现在新问题又来了:
字高不变,微连的厚度有要求,怎么处理?

加一个拉伸切除……

楼主:
|好大一阵雨发表于 10-17 11:08
加一个拉伸切除……

很多这样零件,岂不是要累死

网友:
画图已经够累的了,你还要这样改那样改,唉,就不能可怜一下打工人?

楼主:
|shentu发表于 10-17 11:50画图已经够累的了,你还要这样改那样改,唉,就不能可怜一下打工人?
还好,改成激光打标,字体不用考虑微连了

网友:
我们铸造或机加字体,不考虑微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