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找资料都是去哪找的

楼主(2022-10-17):
各位平时开发新产品,找资料是到哪找的,还是直接产品同行的?
最近要做速差器,网上理论资料没找到多少

网友:
找厂家,要选型手册,看几个产品就知道该注意那几个参数了

网友:
要是没资源的话,工程师一般都会米思米、怡合达找资料,然后采购再找替换

网友:
网上找资料啊,短视频平台挺多的。

网友A:
怀疑你词序有误,,,试试差速器

网友:
本司提供伺服电缸and行星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词序有误,,,试试差速器

是速差器,高空防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