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受力情况一样吗

楼主(2022-10-17):
如图,这2中受力的情况一样吗,求解答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如果考虑是刚体,就把原点和施力点连线,一目了然

网友:
力臂相等,方向相同,
理论上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旋转开始后,力臂就会变化了。

网友A:
作用点,大小,方向是力的三要素。

网友:
理论力学,就管这个

网友:
看你研究的是什么
1.研究原点处的受力情况。
那么力臂视为刚体,力的平移定理是可以用的、

2.研究力臂的变形情况
那么,就不能视为刚体。所以不能力的平移。

网友:
直觉尽量避免上面一个

网友:
不一样,力矩改变了。一般都是假象为刚体吧,不存在变形之后力的状态变化的问题。

网友:
假设杆件是刚性,上面一种把立的作用点和回转中心连起来就知道不是一回事了

网友:
这个图画的容易引起歧义,如果仅讨论刚体受力情况,力的作用点在力的作用线方向上的受力可以沿力的作用线任意平移,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不是沿力的作用线方向,需要引入一个力矩,效果等效。

网友:
我首先认定你说的受力是原点的受力,而且能看成刚体,那么不在作用线上的力,要移动到一个点上会附加一对力偶,所以受力是不同的

网友:
受力状态不一样,但是力矩效果一致

网友:
头像是谁???

网友:
受力是有研究对象的,对于原点来说,在这一刻的受力是一样,对于杆来说,受力不一样,首先搞清楚分析对象

网友:
都不是学材料力学的吧,至少学得很肤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用点,大小,方向是力的三要素。

精辟啊

网友:
这是画的什么垃圾玩意,看不懂。

样子长得都不一样,受力一样不是扯蛋吗?描述没个前因后果和细节的

而且力和力矩都不平衡,很显然是运动件,这么弱智的玩意还需要讨论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