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输出轴太短

楼主(2022-10-17):
如图,减速机输出轴驱动同步带轮,很常见的结构
设计的是主动轮可调节,因此电机和减速机安装在一块调节活动板上面,调节板再安装在一块固定板上面
这个时候如果用普通的减速电机,那么输出轴明显的短了。。。。。。。

由于电机是正反转的,所以不能用外加涨紧轮的办法
从动轮也是无法调节位置的,
必须调节主动轮,也就是主动电机的位置来涨紧
可是减速机输出轴太短,如图所示和同步带轮明显没法配合怎么办?

电机轴太短

网友:
同步带轮用带有台阶的可以吧

网友:
黄绿色固定电机的板挪到外侧,吃外侧的空间。
减速机也可以定做轴的吧

网友:
可以把活动板和固定板做成台阶面,让减速机和板沉下去

网友:
或者用联轴器一端是减速器另一端是带轮轴呢?

网友:
有办法改成一块固定板?或者减速机好像可以定做轴长度的。要么就是减速机和电机加大型号轴也会长一点,不过这显然不是好办法

网友:
选空心轴减速电机,自己做跟轴

网友:
同步带轮选带台阶的,就是MISUMI里面的B型,,注意留好固定同步带轮机米螺丝的扳手位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做成了这样

网友(2023-04-06):
您好,我司东莞卓蓝可提供定制减速机服务,联系方式,19526168912

网友(2024-02-2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