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尺寸如何标准

楼主(2022-10-17):
如图,一块板,板上面有个腰型孔A,我标注了A的中心尺寸,然后再标注了孔B和孔C相对于A的尺寸,这样标注是否可行?
有人说,像BC这样的孔,都应该以板的边线为基准,标注出XY尺寸,方便加工,这样就是完全按照加工基准来了
这里B和C完全是关于A中心对称的,如果按加工基准标注,不能体现设计基准了我感觉
到底应该怎么标注?

网友:
缺个角度尺寸吧

网友:
看重要程度,一般固定用的螺丝孔,只要机床上打出来就不会有问题的,螺丝孔至少有0.5的空隙吧,多了能放到2都行。
再简单点就给他模型,要求全数控加工,现在都能直接导三维加工了。

网友:
缺个角度尺寸,标注尺寸主要看你的关注点

网友:
螺丝孔而已,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从加工的角度来看,应该标成xy坐标值,如果在加工中心上做,即使你标成图示的样子,加工中心编程,也会改成坐标点。至于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就看你的精度要求了,要求高的,可以把尺寸精度或位置度要求高一点,

网友:
这就是常说的设计基准和加工基准的问题了,如果设计基准和加工基准一致那最好了,如果不一致,那就用设计基准,也就是说你想要什么结果就怎么标,至于加工的问题应该是加工者去考虑的了。

网友:
看加工工艺吧,普铣肯定老老实实 XY,如果对孔的位置要求严格那就再标注一个相对位置行为公差;CNC就你这么标注就可以。

网友:
按图纸的公差不太可能用加工中心加工,而且加工中心加工时,基本也会用软件编程,按设计思路标注,对方进行软件编程时也容易搞清思路,可以将XY尺寸标成参考尺寸

网友:
切割时候,激光打点,,,,,

网友:
缺角度尺寸,加上坐标尺寸,总体看基础上差点火。

网友:
看设计的装配关系吧,我基本按装配关系标注,当然和加工基准一致最好,还有像腰形孔一般会标注在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