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的加工

楼主(2022-10-17):
如图,一个滚筒,两侧的堵头应该先焊接然后再加工键槽,如果先加工键槽,比较好加工,但再焊接上去,同心度肯定没有
那么两边的堵头焊上去以后,右边的这个内孔键槽如何加工? 滚筒很长哦

网友:
卧拉/插。四轴应该也能做。火花机平动头也可以打。暂时只想到就这些了。。不过键槽不需要这么高要求吧;焊接以后孔都没问题键槽能到会有事?

网友:
才650.随便都能做

网友:
拉或者插

网友:
我看到一个图,直接电机出轴和一条轴,直接键槽配合,和楼主的图一样。号称节省联轴器。

我看了,没敢说话。

网友(点评):
介个就是刚性连接!

网友:
这么长的轴,其实也无所谓焊后再加工键槽
先焊好一边,另一边可以等装配好再焊接,按滚筒的使用条件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国内最大插床行程1.8米

网友:
对铣对镗,滚筒专用机床,,,,

网友:
车床把键槽插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