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标注

楼主(2022-10-17):
如图,链轮内孔里面放轴承,两侧是卡圈槽,轴承宽度13,怎么保证链轮孔内对应的尺寸呢? 如图按哪种方法标注正确??

网友:
卡簧槽有公差,建议用第二种

网友:
一般按右边的标注。

网友:
感觉用不着两侧卡簧,有一侧做成台阶

网友:
第一种比较好些,第一种间距的公差就是卡簧与轴承的间隙,第二轴是是间距的间隙加上卡簧与槽的间隙,整个装配间隙太大了

网友:
这种链轮一般是出个详细规格当标准件购买,如果一定要自己去加工建议看看资料上别人是怎么做的和怎么标的

网友:
图纸的工艺性以及正确性,很重要。。表达一下自已的观点
1、我不赞同楼主的两种标注方法,这样标,对于加工者,都不太友好;
2、不论是普车还是数控车床,加工者能掌挥控的,是进刀的距离,即两处刀尖的相对位置。如果标成第一槽的左边距第二槽的左边(即刀具从右向左进刀,标的两处都在刀尖的同侧),这样加工直接靠机床走距就能保证了。要保证中间装轴承位的宽度,只有两个环的尺寸链(机床走距公差加刀具切槽宽度公差),很好保证;
3、轴承端面位一般都是作为定位面来使用的,使用孔用挡圈,挡圈槽宽公差很大,档圈的厚度公差也不小,两者的间隙不好掌控,双槽不太适合需要精确定位的要求;
4、可考虑按楼上的,加一侧加一个台阶面,这样定位会精准很多;
5、楼主图上很重要的尺寸,轴承孔的公差,这种双槽的,都是过盈配合,未见有标注,如果搞成间隙了,再加双档圈的大间隙,这个链轮的中心,注定是随机上下的,轴承的寿命也不会长。
6、链轮宽度的中心面与定位轴承轴向的相对位置差系,这是装配关系中需要保证的。楼主图中未作标注,虽说都是虚拟的,也不好测量。但如果按各段的尺寸公差去累积,这个位置关系变成封闭环,公差会非常大,严重时会影响传递效率。作为设计者,你需要表示出你的设计意图:我装这个轴承,然后这个轴承的轴向中心平面(或端面)与链轴宽度中心平面(或某一端面)是个什么样的尺寸差系。你图纸表达得清楚了,工艺人员才会根据你的要求,去设计工艺步骤,去保证你想要的尺寸。

网友:
不清楚你的这种标注是参考他人的还期他的标注,这两种标注方法如楼上所说均不太合理。

网友:
第一种极其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