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里面如何画直齿锥齿轮啊

楼主(2022-10-17):
最近设计里面要用到锥齿轮,那位大侠有画的步骤,或者分享一下Creo的模型,我照着画一画。谢谢哈!

网友:
齿轮大全 全是用PROE画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354&highlight=%B3%DD%C2%D6%2BPROE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B3%DD%C2%D6%2BPROE

网友:
给你一个模型。

网友(2024-02-22):
我是用SW里调用出来给proe用  自己画好麻烦  ,有源档调参数的还好

网友(2024-06-06):
以前用proe也下了库,但翻来翻去的时间我都画完了。
* \$ R* ~  D: A% b后来,多个3d软件都装上,那个顺手用那个,主力CREO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