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推力圆柱滚子轴承问题

楼主(2022-10-18):
这个轴承斜着放 承受在16到23.5之间往下的力 保持架会不会偏载更容易坏掉

网友A:
这个结构不好。觉得容易坏,就在设计时考虑要容易更换。

网友:
大概率 会

网友: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可以承受轴向力

如果径向有要求 需要增加深沟球轴承

 一般都是组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不好。觉得容易坏,就在设计时考虑要容易更换。

把滚子往内移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
保持架只是保证珠子不会散的结构。受力都在钢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