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新建无法进入装配空间,急

楼主(2022-10-18):
大家好,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新建无法进入装配空间,2019版。就是选择第二个,确定后进入零件空间,大家注意装配图下面那段话,谢谢帮助

网友A:
切换成专业模式,从装配体模板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成专业模式,从装配体模板进入

麻烦指点怎么切换专业模式,从装配图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成专业模式,从装配体模板进入

大侠,有没有哪个地方设置问题,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装配体模板丢失了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默认模板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的问题,sw日常抽风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指点怎么切换专业模式,从装配图进入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网友:
左重启,右重装,两大护法助你一臂之力。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模板有问题,看看工具-选项里的默认模板是什么,把它删掉,看看有什么提示
或者文件-打开,打开一个装配体文件看看是不是可以,不可以估计只有重装了
能打开,就打开装配体模板(.asmdot文件),然后另存一个模板,把这个模板设成默认装配体模板,再试一下

网友:
先看看Sp力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模板有问题,看看工具-选项里的默认模板是什么,把它删掉,看看有什么提示
或者文件-打开,打开 ...

能打开,原来的装配图。谢谢帮忙,我试试。

网友:
新建零件点击新手换成专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