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的标示方法,砂轮材质、粒度、硬度分别怎么标示

楼主(2022-10-18):
一、砂轮材质:
1、材质种类:A 、WA、SA、PA、GC、C、38A、DA、19A
2、材质选择:
A ——棕刚玉磨料,色泽为棕褐色,硬度高,韧性大。适应于磨抗张强度较高的金属,如碳素钢、合金钢、可锻铸铁、硬青铜等。
WA—白刚玉磨料,色泽为白色,硬度高于棕刚玉,磨粒易破碎,棱角锋利,切削性能好,磨削热量小。适合于磨淬火钢、合金钢、高速钢、高碳钢、薄壁零件等。
SA——单晶刚玉磨料,色泽为淡黄色,与A、WA材磨料比较,硬度高、韧性大,呈单颗粒球状晶体,抗破碎性较强。适合于磨不透钢、高钒高速钢等韧性大、硬度高的材料及易变形烧伤的工件。
PA——铬刚玉磨料,色泽为玫瑰色或紫红色,切削刃锋利,棱角保持性好,耐用度较高。适用于磨刀具、量具、仪表、螺纹等工件表面粗糙度值要求低的工件。
GC——绿碳化硅磨料,色泽为绿色,硬度高、性脆、磨料锋利、具有一定导热性。适合于磨铸铁、黄铜、铅、锌及橡胶、皮革、塑料、木材、矿石等。
C——黑碳化硅磨料,色泽为灰黑色,硬度高、脆性较大、磨粒锋利、导热性好。适合于磨硬质合金、光学玻璃、陶瓷等硬脆材料。

二、砂轮粒度:
←粗……20#、24#、30#、……180#、220#、240#、…… 细 →
数字越大越适合精磨(或研磨),数字小适合粗磨;数字越大代表砂粒越细80粗,100的细,120更细;

三、砂轮硬度:
←软 E、F、G、H、I、J、K、L、M、N、O、P、Q、R、S、T 硬→
砂轮的硬度分14个等级,砂轮硬度分级与代号:
代号:A B C D E F 硬度等级:超软(大级、小级)
代号:G 硬度等级:软1
代号:H 硬度等级:软2
代号:J 硬度等级:软3
代号:K 硬度等级:中软1
代号:L 硬度等级:中软2
代号:M 硬度等级:中1
代号:N 硬度等级:中2
代号:P 硬度等级:中硬1
代号:Q 硬度等级:中硬2
代号:R 硬度等级:中硬3
代号:S 硬度等级:硬1
代号:T 硬度等级:硬2
代号:Y 硬度等级:超硬

四、砂轮标示:
例砂轮标示为:
WA46L5V351A350×40×127
其中各字母代号、数据各代表意义如下:
WA→砂轮采用的磨料材质
46→砂轮的粒度
L→砂轮硬度
5→砂轮组织号
V→砂轮为陶瓷制法砂轮子
35→砂轮使用线速度为35M/S
1A→砂轮的形状
350→砂轮直径尺寸
40→砂轮厚度尺寸
127→砂轮内孔尺寸

网友:
不同的砂轮使用在不同的生产场合

网友(2023-03-01):
目数mesh:是指每平方英吋筛网上的空眼数目,50目就是指每平方英吋上的孔眼是50个,500目就是500个,目数越高,孔眼越多。除了表示筛网的孔眼外,它同时用于表示能够通过筛网的粒子的粒径,目数越高,粒径越小。筛分粒度就是颗粒可以通过筛网的筛孔尺寸,以1英寸(25.4mm)宽度的筛网内的筛孔数表示,因而称之为“目数”。目前在国内外尚未有统一的粉体粒度技术标准,各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粒度指标定义和表示方法。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筛网规格有不同的标准,因此“目”的含义也难以统一。
grit粒度 ,颗粒尺寸 通常单位用μm,(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用等效体积颗粒的计算直径来表示粒径,以μm或mm为单位)
经验的换算方法为:粒度(um)x 目数=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