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桁架Z轴上用的这个器件是什么

楼主(2022-10-18):
就是Z轴旁边的光轴,像直线轴承的东西,是什么啊

网友:
Z轴左边就是直线导轴;
Z轴右边,两电机之间的横轴就是防撞的硬限位;
Z轴右下边,2根纵轴因为看不到具体结构,猜测是调整横向导轨水平的

网友:
导轨钳制器,用于防坠落和制动,可以搜下小日本NBK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