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气保持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2-10-18):
RT,有哪些方法是可以实现断气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真空的呢?

网友A:
来个储气罐维持下

网友B:
SMC的真空阀有类似的功能,但是保持不了太长时间,如果你要永久保持,那比较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的真空阀有类似的功能,但是保持不了太长时间,如果你要永久保持,那比较难弄

你有用过这种么,好像都是短时间内可以保持,还是会有漏气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储气罐维持下

好像最直接的就是这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用过这种么,好像都是短时间内可以保持,还是会有漏气量

我们是短时间保持就行了,所以够用了。

网友C:
既然是问真空断气保持,默认是气密性真空系统,如抓取玻璃、钢板等光滑表面物料。否则真空气源一旦中断,物料就会掉落。如果仅需要维持很短时间的保持,需要分工况考虑:1. 真空源为真空泵或风机
2. 真空源为真空发生器

第一种工况中,真空泵或者风机如果在意外情况下,如断电、故障等特殊情况突然停止工作,则真空源也迅速消失。则可以采用:
A. 在靠近吸盘的位置使用一个常开两通阀门(泄漏量尽可能小),断电自动复位,即可保证真空一定时间内稳定;
B. 在靠近吸盘的位置增加负压储气罐,即使电泵、风机真空源中断,罐内负压可以维持一定时间(具体要看罐体容积)。

第二种工况中,真空发生器如果在意外情况下,压缩空气中断或电磁阀故障时,需要保压,则可以采用:
A. 集成式真空发生器,自带保压功能。如PIAB piCompact系列产品;
B. 非集成式真空发生器,需要额外在吸盘位置使用一个气控两通阀门,断气时自动关闭;
C. PIAB piSecure产品(可选配集成真空发生器),实际案例中,压缩空气断气,可以保证30min的真空值稳定。

具体应用需要看抓取物的重量,吸盘大小,管路尺寸,真空保压时间等具体参数。最好给出详细的需求,然后才好对应选择合适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问真空断气保持,默认是气密性真空系统,如抓取玻璃、钢板等光滑表面物料。否则真空气源一旦中断,物 ...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集成式真空发生器,SMC的。实验过可以保持一段时间,客户也同意了,就是只要报警,他们就有人过来人工处理一下防止产品掉落砸到东西或者产品出问题。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客户需要保持真空半天的那种特殊需求,都是只要保持一会儿能扛到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问真空断气保持,默认是气密性真空系统,如抓取玻璃、钢板等光滑表面物料。否则真空气源一旦中断,物 ...

多谢大佬指点,受益匪浅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选择合适的电磁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