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尺寸标注

楼主(2022-10-19):
SW使用孔标注,就会出现数值偏移。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字体问题,改一改模板里孔标注的字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问题,改一改模板里孔标注的字体试试

楼主:
这个标注标椎GB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标注标椎GB就这样,

然后它标出来就会偏移。。。。。
死循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后它标出来就会偏移。。。。。
死循环了?

切换一下别的字体看看,对比一下

网友:
吓得我赶紧看了一下我的绘图标准,好像一样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一下别的字体看看,对比一下

字体改了也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