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旋转结构,有没有优劣之分,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10-19):
图片有点简陋,大家凑合看,高速间歇式运动,圆柱分度凸轮带动,请大家各抒己见!

111

111

网友A:
左边的固定座更强壮,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固定座更强壮,更稳定

抛开尺寸来说呢,随便画的尺寸

网友(点评):
你要转盘大小一样,负载一样,肯定左边更稳定啊,要比较肯定要在一定的前提下才有可比性

网友B:
还是左边的好,右边的看似做成一体刚性更好,实际对于零件的加工和装配精度要求更高,而且转盘有问题或者需要更换也不方便,后期调整更麻烦。

网友:
会选左边,道理上一时上还说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左边的好,右边的看似做成一体刚性更好,实际对于零件的加工和装配精度要求更高,而且转盘有问题或者需 ...

做设计大部分会选左边这种,现实中见到了右边这种,所以有这个疑惑

网友:
固定座刚性要强,我选左边

网友C:
有区别,左边的固定座力矩长。结构更强,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区别,左边的固定座力矩长。结构更强,更稳定

楼主:
下方都有分度盘,不应该是右边力矩大吗

网友:
根据轴的受力分析,左边更好。轴承受力更好。右边上面的轴承基本不受力,力基本都是下面的轴承承受,结构不合理。

网友:
都不好,一看转盘就不好运输

网友:
右边中间轴实心的,又细,强度不如左边

网友D:
多大的分割器啊,有没有想过直接分割器的出力轴做非标加长

网友(点评):
来将可留姓名

楼主:
下方有分度盘,唉,问题没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分割器啊,有没有想过直接分割器的出力轴做非标加长

你的轴 径向不用固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分割器啊,有没有想过直接分割器的出力轴做非标加长

转盘800MM,10等分,高度800mm,负载40KG,速度能开多少

网友:
左边好,右边的缺点就是左边的优点,缺点:1、转盘不管是一体还是焊接,加工成本高(达到一样的精度);2、固定轴相比转盘太细,容易细长轴,容易变形;

网友:
关键是你要考虑固定座的安装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盘800MM,10等分,高度800mm,负载40KG,速度能开多少

加高800还是外加吧,太高了一两百的还可以加一下,你这个速度也快不起来吧,要跑100rpm多?

楼主:
分度凸轮200rpm

网友:
左侧的轴承结构好些,有个外固定缸套,结构刚性比右侧的要好,轴承装配也容易,只是上部的转盘与中间的转轴连接应该是活的,有一个安装法兰盘,这样拆卸运输方便。

网友:
肯定是左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