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又遇到新问题了,这种C型型材怎么自动上料

楼主(2022-10-19):
接手了一条组装线的方案设计,首先遇到的就是上料问题,两种C型型材,样式及尺寸如下图所示,长度80~1000mm,普通料仓形式感觉不太好分料,请教各位大神可有好方法。
要不行我就考虑人工码料了。

铝合金和PVC型材

铝合金和PVC型材

网友:
来料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成捆的,短的话就直接装在袋子里来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做成锣拉机那样子的

网友(点评):
锣拉机是什么东西

网友:
互相勾连 人工靠谱一点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

网友:
来料如果是堆一块的还是考虑人工吧,重量长度这两个变量如果遇到卡在一起也没法

网友(点评):
是的,长度范围还挺大

网友:
这个可以用设备先把大捆的型材横向捋顺,在输送线的一端再对型材竖向运输,型材的状态是开口朝上就可以通过,如果开口朝下就分到旁边,再次进入型材捋顺流程,如果遇到两根型材相扣,可以将下面向上开口的型材向下个流程运输,相对上面的型材通过特定机械结构分开,被重新拨到捋顺流程中去。整条处理线的各设备功能多是由机械结构完成,减少故障率。

网友(点评):
开口朝下的怎么分到旁边,需要用机构推吗

网友(点评):
可以与型材开口上下甄别机构结合联动做成机构推移。

网友(点评):
这需要视觉设备吧,成本会不会有点高?另外C型的薄片要是卡在一起了,估计也不好分开吧

网友(点评):
不用视频设备。一类的C型材尺寸是不是一致的,误差不会挺大的吧,可用不同形状的拨杆分开,需要多试。

网友:
肯定还有其他限制因素,例如预算,分料速度,,,,

网友(点评):
预算还好说,只要不是很夸张,速度4s/根就可以

网友A:
大佬涉及伺服电动缸、行星减速机可以联系我 李工

网友(点评):
你是哪里的,自己生产吗还是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涉及伺服电动缸、行星减速机可以联系我 李工

生产厂家,今年刚从上海搬长沙来,长沙不容易受疫情影响,可以加俺15575875246 给您发样册

网友(点评):
我们在杭州[捂脸哭]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我们北京的客户都有,包邮!

网友B:
如果是按照前面朋友说的不考虑是单体分料设备的话,也不考虑成本的话,那方案实际上就很多了:
1、捆料拆开对在输送线上:
2、推板将捆料推成单层(不排除有扣在一起的)
3、工业摄像头判断物料是哪种
4、3轴机械手吸取单层(扣在一起的就剩下下面的一层),放到相应的输送线
5、再来一个机械手查缺补漏
这工序可能就不是楼主所期望的简单便宜的方案

网友(点评):
哈哈哈,本来就想上个料,这样一来都堪比我要做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按照前面朋友说的不考虑是单体分料设备的话,也不考虑成本的话,那方案实际上就很多了:
1、捆料拆 ...

见过那种用货车或者拖拉机发动机爆那种玉米棒的吗?同样材料的一捆往里喂料呗

网友C:
KUKA多机器人同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44y1t7AF/?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网友:
引用 网友C:
KUKA多机器人同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44y1t7AF/?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 ...

投资太大了,效率也低,就是为了好看。
我看不如搞专机。

网友:
人工码好,机器取料,成本可控

网友:
LZ在哪个坐标,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在杭州,luoc_cy@126.com

网友D:
杭州略远,lz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可以考虑用提升机

楼主(2022-11-25):
引用 网友D:
杭州略远,lz的问题解决了吗

出差了一段时间,刚回来,目前方案还是考虑人工码料了,自动方案成本太高,客户也不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差了一段时间,刚回来,目前方案还是考虑人工码料了,自动方案成本太高,客户也不接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还是预算问题。

网友:
在输送线上把料导直,料到特定位置后停顿1秒钟,用气缸把料往一边推,用模拟量接近开关测距,尺寸是20的导向左侧通道,超过20的导向右侧通道。
料的长度可以用激光传感器,对面接收不到信号就是料还没走完,通道一直开着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为了区分不同物料,每次只上一种规格的,只是C型结构容易互相扣住,不太好靠设备自动分开来供料

网友(点评):
具体还是要看来料状态,是直接扔一堆,还是有一定规律,有规律的用传感器和机构配合就可以分开。扔一堆的就要看料怕不怕摔了,要振动先分成有一定规律的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