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气管的密封胶

楼主(2022-10-19):
老铁们,是否有这种专用的密封胶,或者在下面这个场合应用过效果不错的。尼龙管插入快换接头或者软管插入带倒扣的宝塔接头后涂上一层密封胶,使密封效果更好。因为是在压力测试行业,对气密性要求很高。

网友:
用管箍就行了,没见过用密封胶的

网友:
快插用于气密检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快插泄漏点不见得是插管处,簧片和插管之间的间隙泄的气都够多的了。

网友:
快换接头找好一点的,不会漏的;

网友:
快插接头在这里肯定不适用。
宝塔接头是可以的,压力太大也不适用。

网友:
快插里面是带密封圈的,选质量好,常换(2\3年或者更长一点)应该问题不到,实在不放心的不妨涂点硅油看看,用胶一般密封胶应该也可以,然而那就无所谓快插接头了

网友:
快插接头适用的压力不会太高的
楼主使用的压力测试的压力是多大的?超过快插的使用压力,再怎么密封都没有用的

网友(2022-12-04):
家电行业用的很多啊,日东工器的快速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