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这个丝杆结构怎么设计

楼主(2022-10-19):
这种螺母固定的,丝杆作上下运动的结构要怎么设计

丝杆结构

丝杆结构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梯形丝杆吧

网友B:
明确哪里动,哪里不动,哪里转,哪里不转,然后干它

网友C:
螺母只转动  限制竖直方向位移    丝杆限制转动  只发生位移

网友D:
丝杆上开槽,固定体有个销或键,限制丝杆旋转。
然后旋转螺母,毕杆就只平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哪里动,哪里不动,哪里转,哪里不转,然后干它

这个转动螺母。丝杆作垂直上下运动,现在不知道这个螺母怎么固定的。想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梯形丝杆吧

我也只是看到有这么一样图片。现在想复制这种结构。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母只转动  限制竖直方向位移    丝杆限制转动  只发生位移

能具体说一下这个结构吗,看了一下图片,想不明白其中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上开槽,固定体有个销或键,限制丝杆旋转。
然后旋转螺母,毕杆就只平移了。

螺母怎么只要旋转不移动上下位置呢,请赐教

网友:
螺母上加一个轴承  然后这个组件压装在壳体内  用挡圈做限位   这不就是螺母只转动 不移动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母怎么只要旋转不移动上下位置呢,请赐教

红的螺母,兰的基座孔,黑的顶丝

网友:
买个现成的丝杆举升机多好,不用自己设计。

网友:
搜蜗轮蜗杆升降机

网友:
买个推杆电机拆开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