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sw装配体这个框怎么回事 咋修改呢

楼主(2022-10-19):
透明框 工程视图很占地方

网友A:
可能是某个零件压缩了或者隐藏了,看看特征树上有没有压缩状态或这隐藏状态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某个零件压缩了或者隐藏了,看看特征树上有没有压缩状态或这隐藏状态的零件

没有压缩和隐藏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压缩和隐藏的零件

如果只有这2个零件,那就看看是不是这两个零件的问题

网友:
关闭掉“观阅草图”

网友A:
不妨把整个特征树(展开)截图发上来看看,包括2个零件(深色的零件问题可能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把整个特征树(展开)截图发上来看看,包括2个零件(深色的零件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A:
展开的意思每个零件前的小三角都点开。。。。或者你可以逐个压缩每个零件,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的意思每个零件前的小三角都点开。。。。或者你可以逐个压缩每个零件,看看问题出在哪

wc原来是一个零件尺寸飞一边了

网友:
①选择文件时会有红色箭头所指框

②工程图中有绿色箭头是因为装配体中某个零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草图(如③中箭头所指)

③紫色一个超出零件范围很大的草图

同学习 共进步

网友B:
应该是压缩的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压缩的物体

草图飞到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