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轴承安装方法说明及注意事项,避免这些坑提高轴承寿命

楼主(2022-10-19):
正确安装轴承非常重要,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总是容易跑偏,问题层出不穷。原因是一些细节的地方没有注意到,导致轴承在安装时出现损坏,甚至有些损坏未发现,导致后续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再更换轴承,虽说更换一个轴承成本不高,但是停机的成本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轴承安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安装前准备。
轴承需要在干燥,清洁的环境下安装,并应远离会产生金属碎屑和灰尘的设备。当必须在复杂的环境下安装时,应当把污染降到最低。安装前准备好必要的部件,工具及安装设备。并确定好零件安装顺序。检查轴,轴承孔的配合表面,凸肩端面,沟槽的连接表面的加工质量,然后准备好轴承。

圆柱轴承安装。

1.压入法(也称为冷安装):
a.轴承套圈与轴或壳是过渡或过盈的小型轴承,直接用机械或液压方式,压入轴上或壳上,只要施力于过盈配合的轴承套圈上即可,注意不要用铁锤直接锤击,可以通过一个套筒再锤击套筒的方法,轻轻敲击套筒把轴承装到合适的位置。且敲击时应尽量均匀的作用在轴承套圈上,以防止轴承倾斜或歪斜。不能通过滚动体传递力,否则会在轴承工作表面造成压伤,轴承会很快损坏。

错误的安装方式

敲坏的轴承

看看这些敲坏的轴承,还敢这么操作吗,这还是看得见的损坏,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损坏就会被带到设备上去,这样的轴承在使用过程中就会很快损坏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b. 如果要将轴承的内外圈同时装到轴上和轴承座中,必须确保以相同的压力同时作用在内外圈上,将轴承同时压入轴及轴承座空内,且必须与安装工具接触面在同一平面上。同样不能通过滚动体传递力。

c.内外圈分离型轴承可分别装入轴与壳中,然后装在一起,注意对中即可,可打跳动来调整预紧。

2.加热或冷却法(也称为热安装):

轴承加热器

当轴承尺寸较大或过盈量较大时,所需安装力会显著增大,这时就需要热胀冷缩原理来安装。轴承套圈与轴或壳体之间安装所需要的温度差,取决与过盈量尺寸和轴承配合处的尺寸。一般采用油浴加热或感应加热器来加热。比较合适的加热温度是80度--100度,最高不能超过120度。(开式轴承加热的温度不得超过120℃,不推荐将带有密封件和防尘盖的轴承加热到80℃以上,应确保温度不超过密封件和润滑脂允许的温度。)

加热轴承装配冷却后,厚度方向会收缩,此时需要用螺母或其它方法对轴承轴向紧固,防止出现轴向间隙。

圆锥轴承装配:
内孔为锥孔的轴承靠与轴的过盈来安装的。一般是带座轴承与调心轴承居多,也有是内圈多了紧定套的圆柱孔轴承。安装后的过盈量是由内圈在圆锥形轴径、紧定套或退卸套上的轴向推进距离决定的。在圆锥形配合面上的推进距离越大,轴承的径向内部游隙就越小,可通过测量游隙减小量或轴向推进距离来确定过盈量。安装时,先测量轴承径向游隙。压入过程中,检测游隙到要求值即可。

中小型轴承可以利用轴承安装工具或最好用锁紧螺母把内圈推进到圆锥形轴径上的适当位置。在使用紧定套的情况下,使用可以用钩形扳手或冲击扳手锁紧的套筒螺母。对退卸套可用轴承安装工具或端板将其推入轴承内孔。较大轴承需要更大的力来安装,因此应使用液压螺母。

轴承游隙的调整:
单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推力轴承,在安装的最后阶段,就是调整轴承的游隙。需要根据安装结构,载荷,工作温度,轴承性能进行精确调整。调整游隙可以用千分表测量,也可以用经验来调。

网友:
到车间干几个项目就知道了,实践都是经验

网友(2022-11-28):
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