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大概几十到一百毫米的O型圈,如何测量内径?

楼主(2022-10-19):
各位大侠好!
请问:直径大概几十到一百毫米的O型圈,如何测量内径?
感谢

网友A:
参考一下珠宝店维修戒指的工具。
可以做一个圆锥工具,上面画上刻度 。

网友(点评):
老机械工程师了,方案完美

网友B:
量外径,减去胶圈直径x2

网友:
胶圈是软的,
直接测量是不准的,要有个辅助支撑 。。

网友:
测量内径 和线径,  或者 外径和线径   然后再有材料

网友C:
把O型圈合并拉直,测出长度,计算直径D=2xL/3.14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把O型圈合并拉直,测出长度,计算直径D=2xL/3.14

或者剪断了直接测周长,再计算直径

网友:
有专门的测试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珠宝店维修戒指的工具。
可以做一个圆锥工具,上面画上刻度 。

厉害

网友:
比较认同圆锥工具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剪断了直接测周长,再计算直径

最简单可行的方法。

网友:
平放在平面上,之后用细线尽量贴近内圈走一遍,再算直径,应该会有些误差,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

网友:
小直径的可以用锥塞规 大直径的可以试试软的那种柔性直径千分尺

网友:
摆放下来规则圆整的话可以投影

楼主:
找到了用一种软尺就可以测量了,谢谢各位。其实圆锥那种也是可以的,就是稍显复杂,谢谢大家

网友:
办公室有扫描机吗?把圈放上去,摆圆,隔壁放把钢尺,扫了以后图片丢CAD里,然后按照钢尺的尺寸把图片放成1: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外径,减去胶圈直径x2

软的

网友:
圆锥那个最合理,但复杂;剪断量周长也不错,你要摆的好,直接放平台上,摆的尽量圆,用卡尺都能量的准,误差在0.5mm内;

网友:
赞同圆锥的方法,搜一搜“司达”工具,他们专业做密封圈工具的,我记得有这个圆锥卖。

网友D:
什么样的,在哪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珠宝店维修戒指的工具。
可以做一个圆锥工具,上面画上刻度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感觉剪短测量的方法不错,可以考虑多测量几次,通过统计学方法,提高准确度。

网友:
我是这样干的。水平放桌子上,自由状态,自由状态它应该是正圆的吧  不是正圆的请调整。
然后卡尺夹外径  因为卡尺的夹持,它会缩小,然后卡尺拿起来,它会跟着离开桌面。
这时候慢慢向外拉卡爪,突然O型圈掉了。这个时候的刻度就是外径。

网友(点评):
你这是小的O型圈,大一点的没法这么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在哪有卖的?

某宝上搜索O型圈直径测量就可以找到,之前有个项目也买过。

网友:
有办法了,弄个量筒,放上水,测一下体积,量一下胶圈直径,算一下内外径

网友(点评):
这是个馊主意,精度太低,误差被成3次方方大了,嘿嘿